【2021我的国庆】加班修设备

楼主(2021-10-08):
国庆公司放假7天,到3-4号就通知设备坏了,现场修设备,精雕机由于现场粉尘较大,经常造成电脑死机,齿轮卡滞等故障,这次公司通知由于疫情原因,离开我们区要报备,所以大部分人没回去就选择在公司加班,反正没法到处走,还不如挣钱更实在。
目前反正系统问题,我的解决方式就是重新安装系统,重新安装软件,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A:
电脑经常死机和电脑主板上有灰尘,散热不好,内存条金手指氧化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经常死机和电脑主板上有灰尘,散热不好,内存条金手指氧化等有关系……
主要内存问题多,我买了几根备用

网友B:
精雕机的电脑主机箱就这样放在外面?不找个大一点配电箱装里面么?

网友C:
做家具的吧,粉尘不是一般的大,我现在都怕进去给人家修机子了,进去车间,全程口罩,部分地方甚至要眼罩,真佩服里面干活的工人

网友D:
箱子防尘应该不错,看着里面没多大灰尘。我这边要求每月清理一次。所以也没多少积尘,我们食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