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一下德国老外的电气设计

楼主(2021-10-09):
见识一下德国老外的电气设计,看看有什么可取之处不.

1.柜子里面没有具体线号,查找线路真的是很不方便

2.一个断路器控制变压器两边,还是很特别的,大家看看这样用合适不,或许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奇葩的设计啊,这样也行?

网友B:
这个断路器用到了极致

网友C:
没有线号这一点就直接拉跨了...
没啥可评价的了就

网友D:
变压器这样接电感觉有问题,变压器自己会变出230V,然后那个3P断路器也会进来一根火线到变压器二次端,这样不会短路吗?

网友E:
感觉没啥可取之处,一个断路器这么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然后就是隔离变压器输出侧又重复接地,失去了隔离变压器的意义。这是德国马路边找的电工干的吧?

网友F:
比较头疼没线号;
这种柜子一般来说图纸会非常详细,图纸上每个元件必须和柜内元件端子号相对应,必须查图;

网友G:
没线号在欧州设备里非常正常,习惯了也没啥问题。人家的图纸比我们好很多,里面信息非常详细,控制柜里标准高,标识标志齐全清楚。关键是标准化要做好,维修时看图纸就能很方便地维修,器件的位置,所有电器端点都有标识,导线从那个器件的几脚到另一个的几脚都能在图纸和实物中找到(比如控制继电器,每组常开常闭触点都有数字标识,接到线路板,接触器上,也有标识)。
如果习惯了老式中式电器标准,工作喜欢不带图纸,维修接线随心所欲,是会不适应欧式的无线号。但我国的标准向国际靠拢,提高后,无线号并不影响制造,安装,使用和维修,还能节约人力和物料成本。

网友G:
断路器这样用法确是不太规范。跳闸后不容易区分是变压器问题还是变压器后级的负载问题。

网友G:
正确设计应该是分别用一个2P和1P的断路器。
如果实在要用三相断路器接控制变压器,断路器第三路必须和第一或二路串联。变压器次级控制电压还是要用单独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