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9):
使用TSEND指令,把SNED_DATA数据块中的数据发送给另一个PLC。SNED_DATA中定义了一个数组,一共100个元素,是byte类型的。具体看图片。通过直接改SNED_DATA中的数值,可以看到另一个plc中相应的数值,所以通信是正常的。我的问题是,如何把本地的bool或int等类型的变量的数据,传到SNED_DATA数据块中?

楼主:
或者处理这样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巧?

网友A:
DATA数组可以为INT(或者word),你想传送本地的bool或int等类型数据,如bool,就第一个数据data[0].x0=bool0,data[0].x1=bool1,data[0].x2=bool2,int的数据就直接更好处理了,对应就行了data[1]=int A,data[2]=int B

最省事就是直接操作使用这个SEND 数据就是了啊

网友B:
1:两边建相同数据结构的的UDT,只不过一个建在发送,一个建在接收,直接用就成了;
2:TIA中可以对byte每个位,或者int的每个byte寻址,你可以这样做:
data[1].%x0:=M0.0,data[1].%x1:=M0.1
data[3]:=int.%b0,data[4]:=int.%b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数组可以为INT(或者word),你想传送本地的bool或int等类型数据,如bool,就第一个数据data[0].x0=bool0,data[0].x1=bool1,data[0].x2=bool2,int的数据就直接更好处理了,对应就行了data[1]=int A,data[2]=int B

最省事就是直接操作使用这个SEND 数据就是了啊
你说的这个最省事的做法,是把每个需要发送的数据,单独调用TSEND进行单独发送吗?这样多次单独调用TSEND有没有什么弊端或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数组可以为INT(或者word),你想传送本地的bool或int等类型数据,如bool,就第一个数据data[0].x0=bool0,data[0].x1=bool1,data[0].x2=bool2,int的数据就直接更好处理了,对应就行了data[1]=int A,data[2]=int B

最省事就是直接操作使用这个SEND 数据就是了啊
你说的这个最省事的做法,是把每个需要发送的数据,单独调用TSEND进行单独发送吗?这样多次单独调用TSEND有没有什么弊端或限制?

这种每个调用TSend需要为每个通讯链接分配不同的ID号,会占用较多的通讯资源,每个CPU支持的TCPIP通讯资源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