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2台达PLC

楼主(2021-10-09):
最近公司做一个小项目,用台达ES2和台达DOP-100WV屏.想问几个问题:

1.ES2正反极限是什么特殊继电器呀,我看了说明书,只有CH1原点X4,负极限X5,CH2原点X6,负极限X7,正极限看不到呀。
2.如果伺服在运行过程中,怎么知道伺服快要到极限了,让伺服停止。
3.走脉冲+方向控制伺服 Y0+Y1,  第二轴 Y2+Y3  共两轴。

有用台达ES2的朋友,求解,谢谢

网友A:
正常都不可能走到极限,如果走到了就必须得停。在定位的位置上走,它的原点是指定的输入点。

网友B:
碰到极限位让PLC不发脉冲不就停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碰到就不发脉冲,那我想反转也不发脉冲了,就动不了,有没有一碰到正极限就停,但又可以反转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碰到就不发脉冲,那我想反转也不发脉冲了,就动不了,有没有一碰到正极限就停,但又可以反转的呀
可以,正转、反转脉冲是PLC程序控制的,你让它发反转脉冲它就会反转了

网友C:
反转接通方向输出就行了啊,最好加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