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09):
需要改一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原控制系统是PLC加 变频器的控制端子 实现电机的启动和止只有1个方向);

要改长 电机可以 正反转,

可以简单粗爆的在 变频器的输出端 和电机之间 加个 到顺开关来换相序实现吗?(因为 变频器的说明书和 PLC的原程序缺失)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怎么操作。

说明书百度可以出来,包括杂牌

PLC程序,能否上载?

个人不建议变频器输出端切换方向,万一切换方向时间间隔太短,大功率电机会出问题的。

尽量用PLC控制,加上间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 不想动现有的控制部分 ,让电机可以正 反转 ,(正常使用时 只有1 个固定方向,切换也不频繁)

网友B:
加个转换开关好了

网友C:
如果是手动操作倒相序的话,在确认电机已经停转时,可以在变频器与电机间加两个带机械互锁的接触器,用一个旋钮手动切换是哪个接触器吸合,然后再让plc自动运行。

网友D:
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加一个正转/反转的开关,就可以了,这个比在输出端加倒顺开关靠谱得多,而且省时省力的!也不担心出什么问题

网友E:
使用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你粗暴点,把原来的正转,停止,反转线路都改下。以后维修都方便,一个电路里面的,要不换个人谁能想到正转,停止是PLC控制,反转是另外的电路控制。还有如果如果设备不远的话建议还是增加线路,修改PLC程序,毕竟增加这个功能很简单的。

网友F:
变频外接开关控制正反转不比在后面接倒顺开关方便吗?

网友G:
没见过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与电极之间进行切换,一是成本大,二是容易损坏触点(高频载波),三是不安全,万一变频器没停下来强制断开输出形成电弧有可能击穿IGBT

网友H:
变频器没有说明书,你啪个变频器接线端子照片,如果原来参数里没有禁止反转运行,论坛师傅们会告诉你加根线和一个转换开关就能搞定正反转控制了,你在变频器输出端用倒顺开关在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时候切换没有问题……否则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转换开关好了
这种接法,不考虑内部参数的设置吗。如果参数禁止反转不就实现不了?(两线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切换不频繁,且在变频器停止后在手动切换(变频器的频率为0时,切换)就可以避免出现坏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加一个正转/反转的开关,就可以了,这个比在输出端加倒顺开关靠谱得多,而且省时省力的!也不担心出什么问题
变频器的控制端指的是变频器的电源进线端吗?,这样相当于把进线端的相序改变,但变频器的输出端相序不是工频电,这样应该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转换开关好了
这种接法,不考虑内部参数的设置吗。如果参数禁止反转不就实现不了?(两线制)
正常的都是三线制,也不会去设置禁止反转。
如果你担心你想的这个如果,拿条线短接一下公共端与反转端子看看有没有反转就好了。
如果你担心的这个如果是成立的,你告诉一下我们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或许能给你电子版的说明书,然后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其实你想的加个到顺开关来换相序,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是在操作倒顺开关前记得先把变频器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外部线路好改,在在没有什么书的情况下,不知道内部参数怎么设置的,可能会增加工作量,还破坏现有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释的太清楚了。我现场试下

楼主:
除了台达的说明书,其它3个就不知道是说明型号的变频器了。
还有要使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速度,那对电位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手上有款 WTH118-2W (4K7)的电位器可以使用这几款变频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位器可以用,看了你那三个变频器,只能希望你的如果不成立了。否则就上倒顺开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加一个正转/反转的开关,就可以了,这个比在输出端加倒顺开关靠谱得多,而且省时省力的!也不担心出什么问题
变频器的控制端指的是变频器的电源进线端吗?,这样相当于把进线端的相序改变,但变频器的输出端相序不是工频电,这样应该不行的!
看来,你只是一个小白,你搞一本变频器的书看看,基础要有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指点下呗。我可能某个思维没转过来!(我的理解是在 变频器的输出端和电机之间加倒顺开关才正确;如果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增加倒顺开关是无效的,因为不管你输入的相序如何,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相序都是不会改变的 )
楼主的变频器的控制端指指的哪端呢? 还是说是指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部分?还望指教!

楼主:
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我暂时没有找到,单伺服的内部主电路的结构和变频器时移样的,电源经逆变模块出来的相序时固定不变的,在主电路进线出加倒顺开关原理上就是不行的,我是这样理解的,18楼的变频器控制端我还是没想清楚是指的哪个地方?

不懂就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点下呗。我可能某个思维没转过来!(我的理解是在 变频器的输出端和电机之间加倒顺开关才正确;如果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增加倒顺开关是无效的,因为不管你输入的相序如何,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相序都是不会改变的 )

楼主的变频器的控制端指指的哪端呢? 还是说是指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部分?还望指教!
这个是三菱变频器说明书里面的一页,三菱的正反转端子默认状态下是STF/STR,很多变频器也是这样标识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大牌不是这样标识的,好比AB、DANFOSS、LENZE、西门子都不是,需要看相应品牌和相应型号的说明书,你先看看吧!不清楚咱们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点下呗。我可能某个思维没转过来!(我的理解是在 变频器的输出端和电机之间加倒顺开关才正确;如果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增加倒顺开关是无效的,因为不管你输入的相序如何,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相序都是不会改变的 )

楼主的变频器的控制端指指的哪端呢? 还是说是指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部分?还望指教!
我刚才没有看见你前面的帖子,给你发一份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你看看呗!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弄个按钮就解决的事,很好!这个方法最直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部线路好改,在在没有什么书的情况下,不知道内部参数怎么设置的,可能会增加工作量,还破坏现有的功能
那就变频器改成外部端子控制,一个3挡转换开关就可以了。但是需要调整变频器参数。先找全变频说明书吧,一般网上都能找到。这个时候品牌不统一的弊病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感谢大家的分享!

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实现正反转,这种方法是简单,但需要配合内部参数! 在没有内部参数说明书的情况下,有些功能可能实现不了!

有大家的分享 已经可以在不知道参数的情况下处理好这问题了!

现在就是 在不清楚内部参数的情况下,用电位器来调速,估计会遇到麻烦,可能最后还是要找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台达变频器说明书很及时,谢谢分享!

网友J:
新手小白也敢承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