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一直对工具坐标系理解很模糊,其应用优势在哪里,我用世界坐标系示教位置,机器人不也能走到嘛(停留在伺服电机的应用上)  和使用工具坐标系示教位置有什么区别,机器人移动效率更高?有人说位置走的更精准,用世界坐标系记录好位置也能走到吧希望大佬,同行,给予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走的位置是一样的,但在一些特殊工具的示教上,使用合适的TCP坐标系会使调试更加方便;
在焊装车间里,机器人需要调试的末端工具是焊枪头,默认的TCP在6轴法兰盘,如果需要将机器人以焊枪头为中心摆动一个姿态或者旋转,如果仅使用默认的TCP进行旋转将以6轴法兰盘为中心摆动,焊枪头都不知道摆到哪去了,这时候如果你如果以焊枪头为基点做了一个TCP,可以做到只围绕焊枪头运动,调试就方便多了;
如果仅仅做简单的搬运就无所谓;

更高级的应用我就不太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的位置是一样的,但在一些特殊工具的示教上,使用合适的TCP坐标系会使调试更加方便;
在焊装车间里,机器人需要调试的末端工具是焊枪头,默认的TCP在6轴法兰盘,如果需要将机器人以焊枪头为中心摆动一个姿态或者旋转,如果仅使用默认的TCP进行旋转将以6轴法兰盘为中心摆动,焊枪头都不知道摆到哪去了,这时候如果你如果以焊枪头为基点做了一个TCP,可以做到只围绕焊枪头运动,调试就方便多了;
如果仅仅做简单的搬运就无所谓;

更高级的应用我就不太会了;
通俗易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