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亏了

楼主(2021-10-10):
今天原本要去配线的,刚好买的风扇电机到了,原来是艾美特,没买到想对应电机,买了美的型号,来了没想到尺寸差点,好吧,配线不去了,在家修风扇,也发了半天时间,把原来电机端盖才下来,有时焊线又是装配,安装好还觉得电机不够顺畅,早知道去配线半天钱购买个新的了

楼主:
关键电机还不是滚珠轴承,是轴套,用段时间估计也要坏

网友A:
有活干,维修这个真不划算了……没事情做的时候搞搞还行……

网友B:
风扇电机一定要换铜线,滚珠轴承的,耐用省心

网友C:
嗯,看起来是应该去配线的。。。

网友D:
肯定亏了,你还是精力过剩啊,以前我也修这种风扇,尤其老丈人家的,基本每年需要拆开补油。后来买了个格力的,价格没贵多少。结果用了几年了(2017~2021),除了清灰尘,其它都没动过,声音还小。结论是旧的该扔了,换新的贵小点的。今天你肯定是亏了。

网友E:
我有一台万宝的,是一个修家电的老师傅推荐买的,用两个夏天板子坏了,又从网上买了整套控制盒,用了5年吧,今年那壳子老化碎掉了,准备明年再网购一套控制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亏了,你还是精力过剩啊,以前我也修这种风扇,尤其老丈人家的,基本每年需要拆开补油。后来买了个格力的,价格没贵多少。结果用了几年了(2017~2021),除了清灰尘,其它都没动过,声音还小。结论是旧的该扔了,换新的贵小点的。今天你肯定是亏了。
哎,就是觉得买这风扇快200了,才用2年,也知道哪里坏,就上网买了个电机,其实去配线一小时也有40元,半天够买一台的,只是当时不会这么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什么样的控制外壳?

网友E:
类似这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类似这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请看上面的图片,(可能是网络问题,总是看不到是回复问题,所以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