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请教大神伺服驱动器老会烧制动电阻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制动驱动、制动管,制动电阻的散热,重点查查。正常运行时,测一下制动电阻端电压,正常应该是没有电压。

网友B:
电阻功率及阻值是否匹配;

网友C:
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C:
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如果电压检测不正常,会一直刹车  烧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