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0):
  最近刚开始学,采购了些硬件,主机用的汇川AM403,伺服用的汇川SV660N和一台禾川X3E,本来想买两台660N的,想着买个第三方的伺服试一下,结果真是卡在这了
  说一下问题,汇川的伺服添加后,可以正常用,我设定的是旋转模式,旋转周期是360,电机一圈脉冲数写的是16#800000(查的汇川伺服手册,23位多圈绝对值的数值),设置不使用减速机,旋转一圈工作行程设置360,相当于没有减速比,功能块用的HMC MoveVelocitt  输入的100转,但是实际转速只有16转左右

禾川的轴也有问题    用MC_Power可以使能      但是只要用MC_MoveVelocity立刻就掉线,这个是参数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估计做过项目的老哥一眼应该就能看出来,各位帮忙指点下小弟吧,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没有用过。
原来汇川用的是这个软件啊,开源的倒是省事了。
会不会被人家卡脖子啊 ?

楼主:
找到问题了各位老哥    轴错误SMC_ERROR里面有错误号,在帮助里面能查到
是限位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