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1):
RT,现在机台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客户已经要求突然断电时要保持做料时的数据,真空不能破,待重新上电之后沿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做下去。。
目前楼主知道方法有用UPS支持市电断电后维持机台清料或使用真空保持电磁阀,再次上电启动后判断机台物料状态再继续做料。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还有哪些巧妙的办法能实现这一功能,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说的是保持数据的状态还是机器的某个功能状态?

如果只是状态,PLC里面有断电寄存器。

如果是某个功能那就还要考虑配套的东西了,你说的市电断电后维持机台清料,清料是用什么清的,真空还是压缩空气还是其他,这些设备也要考虑供电呀

网友B:
有这种要求,是在做光刻机吗?

网友C:
主要是ups,这个如果电机多的话我们用大型UPS,用电量不大我自己做ups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D:
UPS要配套的电瓶组供电,打个比方,你的设备有55KW,那么就得配套能输出直流55KW的电瓶组。电瓶组有两个主要的参数,第一是功率持续输出时间(小时/H),第二是能够输出多大功率(安培\A),结合起来就是AH。55KW的电流大约是110A,那么至少得配置12V\100AH的电瓶,所以一般UPS至少需要16个100AH的电瓶,松下牌的16只100AH电瓶的售价大概是1.5万元,你有多少台55KW的设备呢?至少得10台~20台吧?那么投资就是1.5万*20=30万元。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么贵吗。

网友F:
能不能做?

如果逻辑能过,那就能做。

例如,你说的真空不能破,抽真空以后,真空泵、阀如果断电,能保持真空吗?

不能保持,好,加UPS,功率根据现场情况配置。

能保持,好,程序判断。

PLC逻辑都好做,主要是外面硬件状态能否保持麻烦。

无非都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