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1):
最近我公司出现一次这样的故障经过,给大家分享希望不要在走同样的路。

我值班时,吊车下降时伺服驱动器报警E30.1我查了很多资料最后打算换线,没有,于是这条线就停机换其他线做,当时其他线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个移动台车上有个光电为24v电源与机台机架。

造成短路,烧坏很多基恩士传感器(欧姆龙传感器坏一个),接临时电源只供台车所有传感器正常,于是怀疑电源不好,我们就换掉电源做了一天整个车间系统出乱,我们去维修发现24V与0v电源用氖泡电笔测量氖泡发光亮很正常一看就不是感应电。我就用手去碰打人,我用万用表测量有30几V。于是就从电源哪里排查,当同事们把24v输出去的线,全部拆除后再接上,氖泡也不发光了 当时我们知道问题没找到 但是不出故障就继续做,第二天一早上班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最后我们工程师叫拔继电器最后拔到伺服刹车那个就好了,氖泡电笔也不亮了,于是继续查刹车线,最后,是刹车线与伺服电机线是一根多芯线,换掉就好了。总结:是伺服电机有一项相线铜丝插在24V电源线上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公司出现一次这样的故障经过,给大家分享希望不要在走同样的路。

我值班时,吊车下降时伺服驱动器报警E30.1我查了很多资料最后打算换线,没有,于是这条线就停机换其他线做,当时其他线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个移动台车上有个光电为24v电源与机台机架。

造成短路,烧坏很多基恩士传感器(欧姆龙传感器坏一个),接临时电源只供台车所有传感器正常,于是怀疑电源不好,我们就换掉电源做了一天整个车间系统出乱,我们去维修发现24V与0v电源用氖泡电笔测量氖泡发光亮很正常一看就不是感应电。我就用手去碰打人,我用万用表测量有30几V。于是就从电源哪里排查,当同事们把24v输出去的线,全部拆除后再接上,氖泡也不发光了 当时我们知道问题没找到 但是不出故障就继续做,第二天一早上班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最后我们工程师叫拔继电器最后拔到伺服刹车那个就好了,氖泡电笔也不亮了,于是继续查刹车线,最后,是刹车线与伺服电机线是一根多芯线,换掉就好了。总结:是伺服电机有一项相线铜丝插在24V电源线上导致。
文不同嘛
既然传感器烧坏很多--没见更换
更换电源还做了一天?

伺服有一相线铜丝插在24v电源线上?谁干的,用的好好的自己插上去了?而且还让你工作了一段时间。

看到换掉就好了只说--换线吗?

网友B:
乱来,直流都通交流220了还继续生产,人不出事算好了。

网友C:
刹车线是220V的,伺服电机运行还有些24V系统的信号线,合在了一根电缆里,电缆长时间弯折内部绝缘破损,高压传入24V烧传感器。

网友D:
楼主在创作文学作品!

网友E:
欧姆龙给你多少?我基恩士给你双倍!

网友F:
以前有一台设备,220伏相线与开关电源的输出正连在一起,也用了两年多,后来一直烧plc的电源板,才查到两根线在某点接在一起

网友G:
真佩服用手的测电方式

网友H(2022-03-07):
回复 网友E:
基恩士给你多少,我科瑞给你三倍

网友I(2022-04-14):
回复 网友H:
哈哈,哈哈

网友J(2022-07-06):
这样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