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1):
机床上的走刀直流电机与快移交流电机本不相扰,现在开快移电机同时带动了直流电机,导致直流电动机变成直流发电机。该直流电机由西门子6RA2818调速装置控制,当快移开启至停止,直流电机电枢输出由0逐升最高至230V左右再逐降至0V,请教各位老师,这种状态对6RA2818有影响吗?如不一处理,有无其它影响?

网友A:
是机械有联系?那就解决机械问题

楼主:
走刀箱整体拆出比较麻烦,时间紧生产任务重

网友B:
只要不报警就没关系

网友C:
直流调速器是12个晶闸管主成的三相全桥双向可控整流,估计是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的剩磁导致的,只要确定调速器励磁绕组没有供电输出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调速器是12个晶闸管主成的三相全桥双向可控整流,估计是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的剩磁导致的,只要确定调速器励磁绕组没有供电输出就没问题。
励磁绕组始终有电压

网友C:
反拖动的时候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比较慢吧,电压才230V。只要转速不太快,不超过电枢额定电压就行。但这始终是个问题,还是建议有条件时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拖动的时候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比较慢吧,电压才230V。只要转速不太快,不超过电枢额定电压就行。但这始终是个问题,还是建议有条件时彻底解决。
谢谢老师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