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RS232通讯不上了

楼主(2021-10-12):
之前通讯一直正常,国庆放假停工几天后重启PLC ,RS232通讯就不好使了,灯一直不亮,换一根新的通讯线还是不好使,请问是PLC出问题了吗?

网友A:
输入输出点位灯一个都不亮?

网友B:
接上电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输出还亮,RS232的灯不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PLC把数据传到电脑上,现在和电脑通讯不上了

网友A:
调试助手试一下

网友C:
PLC的RS232端口一直都是闲置不用,需要传数据的时候,才由电脑连接数据线来传?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软件设置+数据线不变),那么有可能是PLC的9针串行通讯端口被烧毁了,要申请将PLC主机拆卸下来维修,或者申请更换一台崭新的PLC主机并编制新的PLC程序。

网友D:
CP1E,有USB口,
去办公室找条打印机电缆搞搞。

网友E:
你的PLC和什么通讯啊,看指示灯状态应该PLC是正常的,和PC通讯用USB口更方便

网友F:
用电脑连机用USB就行了;

网友G:
先用打印机USB电缆连接一下

网友H:
通讯灯闪都不闪?那就是通讯口坏了,或线断了,或上位机通讯口坏了,或根本就没发信号。

网友I:
看看24VDC的电源电压有没有衰减。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你是PLC重启了以后出现的这个问题的话,试着读取PLC程序然后把PLC的运行模式改为监视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