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有点怪

楼主(2021-10-12):
今天收到一个三菱FX2N程序,要用3N替换,收到的程序转成梯形图竟然是这个样子。

中间竟然nnn多的与或非
程序是设备在用程序?
给过来的是个残缺程序?
还是原来用手编写的程序?
或早期软件支持这样编程

你们这么看
声明没去现场,是二传手程序

网友A:
类似于西门子的STL  有啥大惊小怪的   转成与或非就不会了?

网友B:
fend后面就没了?直接跟一个SRET?

网友C:
程序是否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nd后面就没了?直接跟一个SRET?
如果你看梯形图,就是这样滴
如果你回看列表
。。。。。。。
中间有很多
整个程序3500多

网友D:
是转的问题.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看梯形图,M91什么条件下能接通?M90和M91什么关系?

网友F:
应该是早期老版本软件编写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否隐藏了?

用老版本软件就可以了,因为GX软件有一个回路不能超过24行的限制。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同问,M91怎么接通

网友I:
我也感觉是转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西门子的STL  有啥大惊小怪的   转成与或非就不会了?
你是说程式列表,你看的懂咋没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转的问题.
应该是他没给原程序,或GX不支持早期软件编的程序读取---后边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否隐藏了?

用老版本软件就可以了,因为GX软件有一个回路不能超过24行的限制。
可能GX还有其他不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看梯形图,M91什么条件下能接通?M90和M91什么关系?
是程序原来就有的问题,还是二传问题,或转换问题,目前不清楚,还在联系最初程序提供者,也可能是二传手给的他转换后的程序---已经可以确定不是原程序。

楼主:
这个程序是一个做项目的人,给合作伙伴,再传给我,设备在哪里不知,是否从设备上扒下不知,.......
文件夹有一个压缩文件,还有几个未压缩文件
未压缩文件双击,提示

可能其用的软件比我的版本高----说明不是原文件1?

说明不是原文件2

M91不能导通,后边的还有啥意义?---说明不是原文件3
查询Y,都在这M91控制之下。
上边这个是在45步位置写个M8000得到的。

前边说了,双击他提供的未压缩文件,提示版本低。

那就解压提供的文件,加压后能看到程序,就是先前看到的程序。

奇怪的是,这个程序只能在解压后的文件夹里双击打开。
如果先打开软件,再去这个文件夹里找不到程序,为什么?
在软件里没有打开过它的记录,又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看梯形图,M91什么条件下能接通?M90和M91什么关系?
这样是不是就说的通了

网友J:
楼主简化的梯形图不对,M91永远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简化的梯形图不对,M91永远不会工作。

为什么要简化?
那么多网友怀疑程序转换出问题,还要教条式的转换?

网友J:
M91永远不会工作,用逻辑代数完全可证明!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扫一眼就看出来了,还要逻辑代数?考试呐

网友J:
从你提供的梯形图中,可看出M91可以工作,但实际上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你提供的梯形图中,可看出M91可以工作,但实际上能工作吗?

我说能怎样,不能又怎样
请看清各贴再疑问

楼主:
安装线圈结尾,整理一下,发现很多类似回来。

网友K:
………………没注释的程序,头皮发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注释的程序,头皮发麻了
这类换型很容易弄,只要给原程序。
像这种给转换失败的最头疼,但愿转换后没有丢指令。
已经处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