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大哥们手臂用了一款新的控制板,输出信号啥的用得是5V电压,但是用着用着控制板就会出现手臂乱跑的现象,一般这种现象出现在输出继电器输出信号的时候(继电器也是5V驱动的),想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屏蔽线磁环啥的也都是用的,还有是不是继电器和控制器的距离太近也会有影响啊?问厂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想问各位大佬有啥好的意见和建议么?谢谢。

网友A:
电源分开

网友B:
驱动应该是步进吧,5V信号干扰步进脉冲信号了吧,把继电器电源单独隔离试下

网友C:
我怀疑有两个可能  一是电源干扰,把电源隔离。二是继电器不稳定,把继电器更换成晶体管的,试试

网友D:
怎么个乱跑法?跳舞吗?

网友E:
加磁环 分开供电 加隔离变压器 还不行就上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