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模块是干什么用?

楼主(2021-10-13):
如图刹车?

网友A:
制动器电源

网友B:
刹车模块,降压整流的。

网友C:
拆开电机风罩就能看到刹车片了,里面有车线圈,这个模块给它供电,刹车动作

网友D:
刹车后装的?

网友E:
直流刹车的供电模块;

网友F:
刹车靠电磁铁。
电磁铁需要直流电源。
我没猜错,应该就是一般的AC_DC,整流电路。

网友G:
通电,电磁铁吸合,刹车松开,断电之后刹车抱紧

网友H:
直流刹车的供电模块

网友I:
标识很清楚啊!还是个日本货,我们用的sew这个一般在接线盒里面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9508150455&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06288644:N:itBv10AB8ZULMRciTZVjuX2trDRs9%2Fqc:aa4db08c221b2197314f9bbb8ae8280a&ali_trackid=1_aa4db08c221b2197314f9bbb8ae8280a&spm=a230r.1.14.13#detail
这个里面还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K:
能耗制动直流电源模块!

网友L:
单相整流的刹车模块

网友M:
我只能说时电源模块,其它我不知道。没用过带电气刹车的电机。
话说这个电气刹车是不是类似全波整流的能耗制动?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有个抱闸线圈、直接给那个线圈供电的、电机切断直接刹车盘动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有个抱闸线圈、直接给那个线圈供电的、电机切断直接刹车盘动作
嗯,好的,学习了。

网友O:
就是一个刹车控制模块。

网友P:
煞车线圈供电电源,AC转DC60V--90V供给煞车线圈

网友Q:
1)根据输入与出厂之间的电压有效值,可以判定为半波整流。其输出电压有效值等于正弦交流输入电压有效值的0.45倍;
2)一般情况是:电机运行时,刹车线圈供电;电机停电时刹车线圈失电刹车。

网友R:
电机内部可能有类似的抱闸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