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空调机厂家个了份通信通道的信息单,要跟上位机的昆仑通态组态连接上,不知道怎么在组态上添加通道,求大神解围。谢谢

楼主:
空调机厂家个了份通信通道的信息单,要跟上位机的昆仑通态组态连接上,{机组启停的MODBUS地址是40037(Bit9)、1=启动和40037(Bit10)、1=停止}
不知道怎么在组态上添加通道,求大神解围。谢谢

网友A:
添加莫迪康的驱动,进里面配置就行

网友B:
。。。。。我用昆仑通态都是直接网口。。。你这个空调里面是用的
         什么品牌的PLC ?还是单片机 ?你既然发在西门子版块,
         我盲猜你空调端用的西门子SMART200

         如果是西门子的SMART200就好办了--- 还走毛个modbus啊!
         在屏这边添加一个TCP IP父设备,再添加SMART200
         在屏里添加各类通道

         配置网络地址,插上网线,打完收工!

网友C(2023-12-22):
在上位机组态你这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