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一台11KW380V电机采用的是时间继电器星三角启动。星形时电机电流13a,10S后转换到角形后电流只有15A.远没有达到铭牌标识的22A
个人猜想:是不是有如图所示的某一绕组同相使得电机功率无法达到额定值。知道缺相电机可能会启动慢或者启动不起来。但是不知道在星形启动的惯性下,转换到少了一相的三角形是否还能运行。

网友A:
如果是右图的接法应该马上就跳保护或者电机冒烟了,其实负载轻15安应该也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网友B:
抖音前几天看到,跳闸。但是这个还需要具体分析哦。万一闸大了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台11KW380V电机采用的是时间继电器星三角启动。星形时电机电流13a,10S后转换到角形后电流只有15A.远没有达到铭牌标识的22A
个人猜想:是不是有如图所示的某一绕组同相使得电机功率无法达到额定值。知道缺相电机可能会启动慢或者启动不起来。但是不知道在星形启动的惯性下,转换到少了一相的三角形是否还能运行。

这个如果是风机水泵的话,是可以持续运行的,但是输出功率会比较小,如果流量过大,会导致电机烧毁。
这个可以理解为三相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掉相,可以持续运行,但是电机会很烫,运行声音也很不对,输出功率也会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风机的驱动电机,而且电机重新绕过,当时只是简单的恢复功能,但是在角形远行时风力远达不到最开始的强度,而且风机轴头和轴承部位升温较快(但保持在一般电机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工再去检查下

网友D:
抖音上面城阳电工视频,好想跳闸

网友E: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132KW的电机),就是缺相,电机的声音会很大,转速立即下降,如果不及时关闭电源,会烧电机,短时间没有事情。

网友F:
难道电机的缺相保护没有!?照我看来有工夫想这个还不如考虑平常工作仔细点把线接对呐!

网友G:
我第一次接星三角时接错了,星型正常运行,转换成三角形后停止运行。当时也没有检查主回路怎么错的

网友H:
干过一次,没接负载确定正反阶段,热继没跳,电机速度慢,电机烫手,断电查出线路错误,换过来等电机凉了再试正常。

网友I:
这图是看得一头雾水,一看以为是加热的,11KW的没必要星三角启动吧,按图2运行不是跳闸就是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