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4):
台达M变频器屏幕闪动,无法运行,一般哪个地方的问题啊?

网友A:
大概率是电源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具体说一下啊?老师

网友B:
先看电源有没有问题,电源正常再看主板

网友C:
单板机,一般你拉出去维修,店铺都是给你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板机,一般你拉出去维修,店铺都是给你换板
不一定,我以前修机都是换损坏的零件

网友E:
看看5伏电源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