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4):
小弟现有一台输送带,想在输送带上架一个XY轴。 XY轴做插补动作,但是需要XY轴在做插补的同时和输送带的线速度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运动中插补。目前没什么思路,是在和输送带运动方向相同的轴上再叠加一个输送带的线速度?还是用追剪的方法去做呢?

网友A:
是不是考虑再加一个轴,这个轴带动XY轴和输送线的速度保持一致,这样感觉可靠度更高

网友B:
用電子凸輪可以實現。將外置編碼器的傳輸帶實時位置和速度發給插補主軸X來執行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机械设计打算怎么搞?一条皮带线,上面再架一个独立的X轴和Y轴?各自运动?就是让X轴和Y轴对皮带线上的产品进行加工?

机械上优秀的设计,能让电气编程更加简单,如果用纯机械联动,甚至连编程都节省了(参考机械凸轮联动系统),你的情况,完全可以将X轴和Y轴被皮带线带着走,就不用烧脑搞啥子多重插补编程了。

网友C:
比如我们在设计定长切割系统的时候,切割运动中的金属材料棒的时候,就加装了导轨,将切割系统安装在导轨上,切割的时候夹住运动中的金属材料棒,进行切割。

你的皮带线也可以是一样的逻辑,皮带线上设计工位,X轴和Y轴运动机构系统跟着工位走(设计机械部件卡主皮带线跟着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机械设计打算怎么搞?一条皮带线,上面再架一个独立的X轴和Y轴?各自运动?就是让X轴和Y轴对皮带线上的产品进行加工?

机械上优秀的设计,能让电气编程更加简单,如果用纯机械联动,甚至连编程都节省了(参考机械凸轮联动系统),你的情况,完全可以将X轴和Y轴被皮带线带着走,就不用烧脑搞啥子多重插补编程了。

。。。。你说的很对。

       不过,现在做机械的很懒。什么都推给电气控制实现。像楼主这个就非常典型。

网友E:
机械上优秀的设计,能让电气编程更加简单,

确实是,之前做个设备,要编码器,给几个输出ON OFF角度。

后来机械改了,硬件连接,电器就控制主轴ON OFF即可,也不存在速度快慢跑位调整

网友F(2021-12-29):
楼主你好,我们最近的设备也做了这样的设计,哈哈,可能是细分的同行!加个微信聊聊?1366181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