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4):
西门子cpu1和西门子cpu2连接到同一个wincc项目: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wincc读取cpu1中的某个模拟量输入值,并把读取的值通过wincc的输入/输出作为设定值给CPU2,在CPU2中参与运算。请问能否实现?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实现应该可以,用全局脚本定时得到数值再赋值。
+2

网友B:
用强大的脚本控制,把这个值赋到另外一个值,不是问题的!
+2

网友C:
感觉是个HMI,上位机都能干啊。

WINCC这么高级的,小菜一碟

网友D:
前述, 定时或者数据变化, 都可以.
但是一般不这样做, 在控制里面, 一般认为wincc是可以或者允许暂时停止的. 这会造成cpu2失控.
+4

网友E(2022-02-12):
pqsh 版主说的对,另问,既然在一个网络里面了,为啥不做连个各CPU直接通讯?或者为了规避pqsh 版主所说的问题,可能要实时判断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