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smart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1-10-14):
如图,我要写入数据到40021的地址里,我的Date管脚写的是VB1000,那么我要写入的数据是放在VW1000吗?

楼主:
还是放在VW100里?

网友A:
放在VW1000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我要写入数据到40021的地址里,我的Date管脚写的是VB1000,那么我要写入的数据是放在VW1000吗?
是的,就放在VW1000中就可以了!

网友C:
放到VW1000里。

网友D:
Data管脚存的是VB1000的地址,指向了VB1000.你往40021里面写值,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PLC的VW寄存器,那这个寄存是哪一个呢?&VB1000就是指明了使用那一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