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型

楼主(2021-10-14):
目前我们生产线有20台4KW三相风机,6台15kw三相电加热风机(加热管功率12kw)。生产线运行时风机需全部启动,电加热风机仅在冬天生产时使用。现准备将所有风机及电加热风机集中到一个控制柜内,请教各位,总断路器该选用多大的。谢谢

网友A:
20*4+6*15=170KW,340A,总开用400A的

网友B:
建议用500安

网友C:
回复 网友A:
340A电流怎么算的,没看懂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三相电1KW按照2A的电流算的~

网友E:
可以参考《工业民用配电设计手册》上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40A电流怎么算的,没看懂

一般按照1千瓦2A算,所以170*2=340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算法不同,得到的结果差不多。3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6.8A,4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8.9A,在算上加热器的功率,总电流差不多330A

网友F:
建议用500啊,稳妥!!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来抬个杠,一个千瓦2A只能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电机功率一般指输出机械功率,有功率因数和效率这两个系数,对于加热器功率直接用电压乘以电流乘以根三,所以12KW的加热器电流只有18A,
这也就只有一个加热器,要是加热器多或者功率大,最终结果可就失之千里了

网友H:
电机按经验1KW2A算没错,电加热风机的加热12KW*6=72KW这样算误差就大了

网友I:
楼主问题没交代清楚,电加热风机是每台一个12KW加热管,还是6台风机共用一个12KW加热管?加热风机功率15KW是单纯电动机功率还是包括电加热管?

网友J:
表述有问题,既然加热为什么都是风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来抬个杠,一个千瓦2A只能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电机功率一般指输出机械功率,有功率因数和效率这两个系数,对于加热器功率直接用电压乘以电流乘以根三,所以12KW的加热器电流只有18A,
这也就只有一个加热器,要是加热器多或者功率大,最终结果可就失之千里了

这个杠抬得好,这个估算法确实不太严谨

网友K:
同样功率的电机,电磁极数不同,其额定电流也不同(这还没有考虑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呢)。所以,对于电动的额定电流来说,通常是以电动机的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或者查电动机手册得出的数值为准。而电加热由于是阻性负载,可以直接按照通常的功率公式P=UI(单相)或者P=√3UI(三相)直接计算得出。

至于断路器的选择,则根据线路上通过的电流大小,D型断路器可直接等于或稍大于线路通过的电流。而C型断路器,则需要根据负载的性质(阻性还是感性)再乘上1.25~2.5的系数进行选择。只要不小于线路导线载流量就都可以了(除非你的导线选小了)。

当然了,严格上来说,真正的计算需要很多的参数的,什么计算电流啦、同期系数啦、功率因数啦、效率啦............等等的,还要通过什么热校正的,那麻烦得多啦,所以对于维修来说,上面的方法理解了以后,也是可以的了。

关于断路器的选择,我好像曾经在这里的版面中详细解释过的,忘了在哪一贴中了。

网友L:
400A断路器足够了

网友M:
仔细点还要看电机启动顺序。

网友N:
总结前面的经验,用D型350-400A合适。

网友O:
400kw吧,得有冗余

网友P:
回复 网友G:
是的,加热器的功因数是1,(阻性负载)

网友P:
回复 网友A:
大哥,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是不一样的,(功率因数)

网友Q:
电机实际电流与很多因素有关。如:功率因数、效率、负载轻重、电机的极数、实际的电源电压......等等
电加热管为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可以按1来算。冷态电阻、热态电阻、实际电源电压.....等均影响实际电流
1)4KW电机四极电机额定电流约接近9A,9*20=180(A)
2)6台15kw三相电加热风机(加热管功率12kw),电机功率3KW;
 1、3KW电机四极电机额定电流约6.8A,6*6.8=40.8(A)
 2、12kw加热管额定电流约:三相电阻负载电流。I=P/√3xUxcosΦ把数据带入上式:I=12000/1.732x380(功率因数电阻性负载等于1)=18.2A(计算公式来自网络);18.2*6=109.2(A)
3)同时运行总电流约:180+40.8+109.2=330(A)
考虑应留有富余量、启动时序、功率因数、效率、负载轻重、电机的极数、实际的电源电压......等等。并按冬季全开运行,总断路器可选400A,保守选500A。配电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