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载波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能不能倒向?(20211015)

楼主(2021-10-14):
最近研究汽车驱动一体模块,淘来一块byd,插头线定义已经基本搞清楚了,但是这个驱动入口6路信号是经过一反向器芯片,在到驱动igbt的芯片的。这样一来,咱们变频器主板的信号嫁接过来,不是被倒置了吗,那驱动igbt会是个什么结果。

网友A:
将颠倒的历史,再给它颠倒过来。。。
在负压基础上的单极性吧。

网友B:
虽然没对电动车的驱动研究过,但原理应该是和变频器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什么

楼主:
如下图,如果是这样,主板波形到驱动板被倒相了,那岂不是幅值变了,变高了。那有什么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驱动板下面那些igbt模块每相有上管和下管所以三相igbt模块门极驱动芯片要六路信号 而且上管和下管不能同时开通要不然会短路主回路 所以上管和下管的信号是相反的,这就是那些反相器的作用,但是不可能6路信号全部进入反相器 仔细看看芯片规格书 应该反相器和施密特触发器都有才对 施密特触发器用来调整上管驱动信号的波形 反相器用来给下管产生反向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图片是萨米控的IGBT驱动电路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驱动芯片出来的三路PWM经过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变成6路驱动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恐怕不是简单的反相就可以,要有箝位电路,使输出信号幅值不要高于18V;反相后还要叠加负压使门极截止。至于6路信号的相位关系,估计原电路CPU板产生的PWM是正常的。但自己做以上信号处理电路,要注意波形失真问题,还有相位失真(变化),尤其要注意。
如果只将变频器的驱动芯片输入端的6路PWM信号直接取出来,反相后加到BYD板子驱动芯片的输入端,负压可以省去了(驱动推动级产生并叠加负压),这时主要需要考虑信号电平大小的接口处理问题,简单一些。
总之,PWM信号处理很麻烦。用示波器对比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芯片是叫6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4hc14q。确实是,6路经过了反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什么

说,驱动输出信号是双极性,只是,无数正向PWM矩形脉冲+负极性稳定直流电压。
如果你想转换极性,用非门把PWM反相。不过,没什么意义吧。
byd的驱动板输入口有,6路专用反向器,把主板来的信号反相,我的问题很明确,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咱们工业通用变频器主板发出的双极性调制波是没有经过反相器的,这样一来,如加在byd驱动板上就被倒相了,这样起不是igbt的驱动信号反相了,这样有什么后果,是频率一样,幅值变高吗,或者是直接炸。
恐怕不是简单的反相就可以,要有箝位电路,使输出信号幅值不要高于18V;反相后还要叠加负压使门极截止。至于6路信号的相位关系,估计原电路CPU板产生的PWM是正常的。但自己做以上信号处理电路,要注意波形失真问题,还有相位失真(变化),尤其要注意。
如果只将变频器的驱动芯片输入端的6路PWM信号直接取出来,反相后加到BYD板子驱动芯片的输入端,负压可以省去了(驱动推动级产生并叠加负压),这时主要需要考虑信号电平大小的接口处理问题,简单一些。
总之,PWM信号处理很麻烦。用示波器对比测试吧。。。

你说的钳位电路、死区控制这些都是由门极驱动芯片实现的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单纯的反相器,是带驱动放大的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