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21-10-14):
各位老师,请教下。有一台离心机,电机传动装置为瑞瑞变频器,变频器中速启动后,过30秒屏幕就直接跳HF,接着又从0HZ自行启动,再跳HF故障。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开关电源出了问题,HF是变频器复位,启动后主板供电不足再复位,把开关电源电解电容更换了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欧瑞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