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4):
我这个怎么返转的,我找这上面做的怎么反转不了的,控制M1让Y3线圈通电的怎么步进电机不反转的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与接线图看看。

网友B:
驱动器设的是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正负脉冲先确认好;

网友C:
步进电机有方向选择的,如果不设置控制,是不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D(2022-03-21):
脉冲加方向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