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5):
门子最早的S7-200以太网转换器是CP243-1,它的通讯标准属于S7-200TCP协议,WinCC不能够直接与CP243-1相连必须通过PC ACCESS。

后来在2010年大连德嘉首次推出了一款导轨式ETH-PPI产品,它能够将西门子S7-200的PPI口转成以太网,可以使用S7-300TCP协议与WinCC直接连接,而且它同时也具有S7-200TCP协议,也支持PC ACCESS与WinCC连接。
在2012年大连德嘉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与CP243-1功能相似的总线型以太网转换器:ETH-iBUS
它不占用PPI口,是通过侧面的扁平总线,通过模块方式与西门子S7-200相连,它可以放到S7-200后面1-7个模块中的任意一个位置,同时占用一个模块地址,也就是说如果您接满7个模块就不能使用这款ETH-iBUS产品了。它比西门子CP243-1的好处是无需使用以太网向导,而且无需填写TSAP,也不占用S7-200cpu内部的任何V区空间。它可以通过S7-300TCP与WinCC直接相连(WinCC内部自带的S7-300TCP驱动)同时它也支持S7-200TCP协议,可以通过PC ACCESS与WinCC连接。
它是一款插上PLC只需重新上电就可以立即使用的产品,而且西门子原装的CP243-1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通过以太网向导填写TSAP才能正常使用。
在2013年大连德嘉又推出了简约型ETH-PPI,它的外形比导轨式的更加小巧,功能一样。
同期推出的还有导轨式CP243i产品,CP243i与ETH-PPI的区别就在于WinCC通讯时ETH-PPI可以实现直连而CP243i不能直连,其他功能和用法均相同。
之后大连德嘉又推出了专用于远距离通讯的CP243(remote)模块,该模块的功能是用于实现西门子S7-200互联网远程连接WinCC、组态王、力控,Step7-MicroWIN等(需配合RCD模块使用),为很多跨地域的项目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差旅成本。
之后又陆续推出了PLC之间通讯的CP243u(详见www.dl-winbest.com)
在2019年大连德嘉又推出了功能更强大的迷你型ETH-PPI,它内部的芯片使用了低功耗的小型化芯片,使功耗更低散热更好,这样在长时间运行时不会发热,同时它内部还有与西门子最新的S7-200Smart型PLC PPI口相连的功能,它可以将西门子经济型PLC(不带网口)转换成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而且可以实现与WinCC直连 无需使用OPC。
目前大连德嘉的这款迷你型ETH-PPI产品是业内最小的以太网转换器。
目前西门子的S7-200smart 与WinCC连接使用的是PC ACCESS的方式,该种方式只能够连接8台200smart,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每次与WinCC连接通讯都是先发以太网连接命令然后发送数取数命令,然后关闭以太网通讯,它每秒钟都进行这种不断的连接断开以太网操作,对以太网通讯产生了大量的负荷,实际上是一款很不成熟的通讯方式,如果大家有截封包软件就会看的十分详细。
在2000年以后市面上有很多产品都是仿制大连德嘉的产品,更为恶劣的是连说明书都是用的是大连德嘉的,已经懒得令人发指,盗版盗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鄙视。
目前大连德嘉的迷你型ETH-PPI售价只有199元,这已经使得盗版者无利可图了。
附大连德嘉所有S7-200系列以太网通讯产品列表,供大家选型参考(点击查看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发表

网友B:
用过S7-300上面转TCP的,挺好!
赞!

网友C:
价格是比北辰的便宜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S7-200转TCP也很好用,原理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稳定性也可以的,价格还定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