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5):
如变频器50hz时,输出380v三相交流,这个是怎么稳定的,我们知道直流母线电压不一定是530v稳定的 ,如升到600v 降到450v等都有可能,变频器主板是怎么稳定的输出380v的

网友A:
变频器基础常识,楼主需要补课了!

网友B:
百度一下SPWM看看

楼主:
我看了咸老师书都没提到,难道一般变频器对于输出电压都没有闭环。

网友C:
交流--直流--交流,这种电路架构对于稳压是非常有帮助的,所有的开关电源供应电路都是这种架构。
如升到600v 降到450v等,中间压差高达150V,试想有哪个电网敢这样过山车的玩电压?除非是公司内部的发电网,否则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敢这样玩?总调度室主任还想不想继续在这个油水岗位上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咸老师书都没提到,难道一般变频器对于输出电压都没有闭环。
有母线电压数值检测电路,结果都要送控制板CPU的。
另外,供电电源,电压+-10%都是合理范围,相应,输出有一定变化也正常。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报警保护即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我以为母线电压检测只是参与保护,没有经过计算调制,还有咱们拿指针47表测的输出电压是否准确或者说接近,比我刚才测试输出三相460v,输入420v ,直流母线580,确定了是万用表不准确,得用低通滤波

网友E:
控制频率的方法有很多种,变频器采用的是恒压频比的方式,也就是说电压除以频率是一个恒定的值。
这样来看的话,电压和频率是有关系的,他们的比值是一个恒定值,我自己没测过,书上是这么写的。
你可以测测,频率输出和母线电压的比值是不是一个定值。

楼主:
我的意思是人为,比如我倍压整流 母线620,变频器运行正常,手上也没有低通滤波表,不知道输出准确电压,是否是还跟母线530v时一样380v限制呢,刚才仔细看了下变频器铭牌,有的是输入380/460 输出380/460说明 变频器输出是根据输入一样的。对电压应该是开环,不过有个过欠压保护阈值而已。不过我记得好像有的变频器可以限制输出最高电压,这是怎么样控制的

网友F:
变频器可以监测直流母线电压,V/F控制模式时,你可以开启变频器的AVR(自动稳压功能)功能,变频器就可以自动调节斩波宽度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人为,比如我倍压整流 母线620,变频器运行正常,手上也没有低通滤波表,不知道输出准确电压,是否是还跟母线530v时一样380v限制呢,刚才仔细看了下变频器铭牌,有的是输入380/460 输出380/460说明 变频器输出是根据输入一样的。对电压应该是开环,不过有个过欠压保护阈值而已。不过我记得好像有的变频器可以限制输出最高电压,这是怎么样控制的
变频器肯定要采集三个电压数值信号,一个输入侧电压,一个中间段直流母线电压,还有一个输出侧电压,这三个电压信号进入CPU的三个引脚,由CPU进行判断,尤其是刚上电那会,系统都要自检一遍。至于变频器能控制输出最高电压,这太简单了,IGBT模块的控制引脚,能控制输出波形\电压\电流\相位,相位其实就是正反转用的相序。

楼主:
哦看到了avr,功能,就是变频器根据直流母线检测信号来调整的闭环,刚看了海普蒙特的说明书有

网友G:
一般变频器不采输出电压只采集输出电流。

网友H:
一般都是取母线电压信号来实现的,比如510母线它的信号就是1.68v。低于或者高于也都是有上下限的。

网友I:
输出是靠的脉宽调制。

网友J:
IGBT控制的是电流,输出电流和负载电阻产生输出电压。

网友K:
控制原理类似于水龙头,水压大时开小点,反之大点

网友L:
不开avr输出根据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开了会自动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