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5):
请教师傅们:在做的立体仓库项目,仓储位在3000个左右。如何写每个仓储位(3000个)的进出程序呢?每个工位硬件要加传感器么,来检测物品有无?

网友A:
3000个位置,应该要用专用的仓储系统吧

网友B:
3000仓储位存储在上位电脑里,下达给PLC的只是个位置定位信息及取货或是存货信息。

网友C:
每个工位当然要加传感器,用来检测物品有无.

网友D:
既然用PLC,首先开辟一个3000位数据区存放经过编码的数据,数据最后一位表示有无物品。
当然你不相信你技术,那就装传感器检测好了。

网友E:
你这个有点笼统?什么样的仓位,多大的仓位,运输线,还是堆垛机?这个都要明确的,只是PLC控制,还是需要上位机?

网友F:
3000个仓位,就有3000个传感器,一个中型机PLC系统,电气配件造价不低哟,单整套PLC购买费都要5~6位数,让老板给预算才能出解决方案的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000个仓位,就有3000个传感器,一个中型机PLC系统,电气配件造价不低哟,单整套PLC购买费都要5~6位数,让老板给预算才能出解决方案的哟。
哈哈 难怪好多项目要追加预算,最后成烂尾

网友G:
3000个仓位,肯定不止3000个传感器,要组成这个系统,你要用到中大型PLC和上位机,轮询是仓位查询的第一步,至于你的机械结构和电控可以另外开个课题讨论

网友H:
用不到那么多啊,只需要在仓储位置加传感器检测片,用传感器计数横竖列,怎么可能每个仓位都用一个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不到那么多啊,只需要在仓储位置加传感器检测片,用传感器计数横竖列,怎么可能每个仓位都用一个传感器。
最笨的方法,换句话就是最可靠的方案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这是堆垛吧 还有一种独立格子放托盘的那种仓库
我只接触过一百个仓位左右的 确实每个仓位上要加开关来检测有无料 怕手动误操作导致二次上料然后挤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I:
你那只能算半自动化

满大街的提示牌显示,xx停车场还有空位几个,就等同你的操作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放入托盘之间你要用传感器判断仓位是否空位啊,取托盘之间同样也要判断仓位是否空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们维护过的一个立体库七百多个仓位,就X/Y坐标计数,4个传感器就够了,其余都是辅助传感器,探测是否空位加保护什么的。

网友D:
在楼主没说清仓库类型控制方案,说用多少传感器都是猜

网友J:
干就完事了,之前做一个调油系统也是施耐德的来做,拼命堆逻辑就出来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行走单元的插臂上加感应开关感应托盘这样子做吗?
我们遇见的方案里头托盘可能是木质可能是金属 用光电又怕误动作

定具体仓位是靠伺服走xy坐标

网友K:
3000个仓储位置很多呀,就是传感器都要不少的,这个成本还是可观的。还需要使用二维码定位和选择进出货。至于这么多货仓,需要多少机械手或机器人,就看老板的预算了。也可以使用扫码方式直接定位,然后通过机器人识别定位码识别,这样就更简单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行走单元的插臂上加感应开关感应托盘这样子做吗?
我们遇见的方案里头托盘可能是木质可能是金属 用光电又怕误动作

定具体仓位是靠伺服走xy坐标
就是光电开关检测托盘。行走机构是普通变频器驱动,用的叉型光电开关计数。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这个靠谱,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M:
每个一个, 造价也太高了。

网友N:
我现在调的一个配料库 84个缓存库位 两个上料位.一个下料位 3个NG上料位 3个NG下料位
其中84个缓存工位完全由MES控制.没有一个传感器...MES自行判断库位有无..把库位号和执行动作发给plc..
我就去对应的库位抓取或着放料

网友D:
这也是立体库,用多少传感器?

网友O:
观点很多啊,我们厂里是的出货工序,就是木托拍(大概边长1.5m方形),只有一层30多个排位,就是每个位子一个光电,产线建成于03年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N:
你这种感觉挺省钱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P:
是的..挺省钱..起码还剩布线.安装开关的问题..
只要mes的库存系统不出问题..没有人为错误操作...比如误手动出库了..误手动入库了..基本很稳定的..
很方便

网友Q(2022-03-20):
廖老师的书多买点

网友R:
库位不装传感器就要保证你的程序不出BUG,避免僵尸料(去年公司刚出现一盘料在库位里放了超过一个月,系统没检测出来,正常放了12小时就应该出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