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5):
我现在只知道这二种通讯是汽车行业用得比较多的。不太清楚CAN是否像MODBUS通讯那样有固定的通讯地址?例如要读写模拟量就访问4开的的寄存器?LIN也不太清楚,就看网上说是比较简单的通讯方式,但不知怎么个简单法,好像没看到有这块的通讯模块卖

网友A:
CAN通讯没有主从的概念,取决于总线仲裁,同时由报文的标识符来辨别优先级,有11位标准帧,和29位扩展帧,主要是通信速率,汽车常用的CAN500k吧好像是,LIN不太清楚,那个好像是舒适性总线,就是说白了,对于汽车当中的转速,功率,温度等关键信息采用CAN ,lan是涉及车窗啦,音乐啦,这些,通信速率要求实时性没那么高的状况,模块的话,广成科技和周立功比较有名吧,但是模块不便宜,也得个几百,用于汽车标定软件inca来刷发动机程序专用的就更贵了,不知道是不是正版的也得3000多,调测试系统时候,这CAN给我整蒙了,愁了好几天

楼主:
谢谢指教,基础差,就只能了解个大概了

网友B:
LIN我熟悉一点,有调度表,主节点发帧头,从节点应答数据。

网友B:
LIN我们用的是衡水魔帆,其他也有不少支持LDF可以直接解析数据的,高级货就是Vector的cano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