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6):
应用背景:
想用1200plc做S7客户端,与400plc通信。不想动400的硬件组态,400已配置有以太网模块cp443用于wincc的通信,400本身没有集成PN口。
问题:
上述背景下的以太网模块CP443能否做S7通信的服务器?
如果能做,那么S7客户端选择服务器的插槽号应该怎么选?是选400CPU的插槽号还是选CP443的插槽号?
哪位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求指点。多谢!

网友A:
选400CPU的插槽号,选CP443的插槽号啥内容都不会有!@
+8

网友B: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都很好实现的,
不同品牌的PLC比较麻烦,数据结构都不一样,通讯程序做好了还得写程序交换高低字节,
提供几个案例,在附近,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C(2022-06-22):
引用 网友B: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都很好实现的,
不同品牌的PLC比较麻烦,数据结构都不一样,通讯程序做好了还得写程序交换高低字节,
提供几个案例,在附近,供参考:

能否用与PLC跟机器人,还有智能仪表变频器之间通讯?可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