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3 安装好后,提示许可证授权,但是已经授权了啊??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6):
已经安装OK了,但是新建项目提示授权,但是已经授权安装了呢,硬件狗文件也覆盖替换了原文件。但是还是提示不能新建,怎么回事呢,大家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我记得在Win7 64位专业版上安装过的。很顺利。
楼主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楼主:
Win7 64位专业版

网友B:
你把最后勾去掉.
或者中间提示什么截图?

楼主:
后面2个钩去掉了,然后好不容易安装完了,我也用授权软件授权了,硬件狗文件也替换了,但是怎么新建的时候还提示这个,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没有知道的吗,老是授权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没有知道的吗,老是授权不上
。。。。。好想帮你,但原来的WinCC 7.3被我删除了。我现在就用博途里集成的WinCC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用博途,你可以用这个做,很爽的 ----- “WinCC RT Advanced”

楼主:
恩恩,博途的WINCC我也有,客户机只能装这个老版,没有办法重装了系统,安装了v7.4版本的用吧,7.3不知道怎么回事授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