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900触摸屏怎么和S7-200PLC连接

楼主(2021-10-16):
没有PPI选项只有MPI,PROFIBUS..
用那个和200的连接呢?

网友A:
PLC选S7_200就可以了啊,感觉没什么难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没有找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找到这个。。
直接打开连接,就可以编辑了啊!
你用的是啥版本的,我把文件发给你!
这个是V16的版本,就组态了连接,其他的都没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的。。。
我这里装的是14的,不是SP1版本,组态设备里面没有tp900
要不你新建工程-----选定设备--------选定连接------添加连接-------选S7 200--------在参数页面里面设定PPI连接
就可以了!
我用15和16都做了一次,都没发现什么问题
要是有需要,可以远程帮你弄一下!

网友B:
可以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上午忙别的事了。。我先自己再试试。。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跟软件没关系 你建立HMI连接的时候要手工建立,你太习惯向导连接了,但是你要知道200是不可能集成在博图软件的 ,一定要手工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