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6):
我用的是5UPLC,最近做一个项目,定位的时候要求快要到目标的时候速度要慢。 比如说,我从原点到目标要50000个脉冲,到48000的时候速度要降到500转左右,之前都是3000转的。
我调试的时候,速度1000转,到48000个脉冲的定位中改变速度是可以的,现在就是全速跑的时候,看不到效果,可能是速度太愉,速度还没有变过来,已经到终点了。

问个问题,怎么样可以快速把想要的速度,在定位中快速改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调小一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下

网友B:
楼主的需求跟加减速没有关系。这需要用到的是PLC在脉冲输出的一种控制技巧,可以称之为覆盖或者超驰。

即用新的指令覆盖原来旧的指令,实现立即改变新的位置设定值或速度值。有些PLC是通过新的上升沿触发同个指令即可实现,有些就要看其PLC指令说明了

本人用过西门子和欧姆龙,可以实现下述功能,相信三菱也肯定可以实现:
在伺服运行过程中,随时更改新的设定值,或者随时更改新的速度值,就立即按新的值运行。

达到的效果是,在某条生产线上,这个伺服随着生产线的线速度随时比例运行,生产线快,伺服就快,生产线慢,伺服就慢。然后它在左右循环运动,左右的设定设定值随时可以更改。

网友C:
5U不知道,Q的定位模块是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