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7):
请各位老师指出此处缺失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没图没真相,一般冷焊机最常见的故障是脉冲发生器不受控

楼主(2023-04-10):
请问各位老师红圈标记处是什么元件,多谢

网友B:
不是场效应管就是可控硅,再不就是大功率三极管、双二极管等三极半导体元件,反正不是实物在手中,就不好猜!

你不懂电子技术,还是花钱请外人修吧,不然故障扩大了你更后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都寄给厂家了。厂家不愿意修,说不生产了,让买新的,寄回来后,这个零件也没有了。别人也修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都寄给厂家了。厂家不愿意修,说不生产了,让买新的,寄回来后,这个零件也没有了。别人也修不了了。
寄出前没拍照?闲鱼搜一下有没这板子 跑下线路 再分析一下外围 就能确定是什么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