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综保设置

楼主(2021-10-17):
10千伏高压供电系统,有一台高压补偿柜(现场是高压电抗器和高压电容)。这台高压补偿柜综保的过电压设置多少合适呢?

网友A:
这个不用自己设置,供电局给你设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自己设置,供电局给你设置好的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B:
一般低80V-85V,高130-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低80V-85V,高130-135V.
高设置这么高没问题吗?电抗器和电容能承受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于10KV主回路耐压试验的要求就是 42KV/1min,所以短时130V没问题的,配合保护动作时间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们的高压补偿都是现地配合电动机一次投切的,不是集中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10KV主回路耐压试验的要求就是 42KV/1min,所以短时130V没问题的,配合保护动作时间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们的高压补偿都是现地配合电动机一次投切的,不是集中补偿。
非常谢谢您

网友C:
一般是电网给你安装的时候已经设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