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毛病,修了二个多月头疼!

楼主(2021-10-17):
这广数990Ma一开始系统白屏,刀架是12工位的数据丟失,厂家过来把数据恢复正常做了2天,现在系统xZ不定时驱动器报警,这故障系统能复位掉,配电箱驱动器没有报警,都隔了两个月了连毛病都找不出来,麻烦各位大神畅所欲言 ,帮帮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A:
你这数据是关机后丢失还是一直开机就丢失啊,还有厂家过来收费怎么收,你这系统早了厂家都没备件了吧。

网友B:
伺服报警应该是准备信号的问题 既然伺服不报警 找一下是不是插头线松动,直接把伺服报警短接

网友C:
没啥好搞的,就把你那有问题的驱动和电机,电机线,信号线都换掉,接触不良这类故障能查到也就是和买彩票一样

网友D:
如果是你的数据丢失,只有刀架数据丢失,那么就不是电池的原因了,应该查查刀架控制模块了,多数是那的的问题。

网友E:
系统拆开各个插件重新插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机出现白屏,好像恢复出厂设置 。厂家过来把树起恢复 ,现在出现新问题xz不定时的报警 ,驱动器未报警 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系统寄厂家已经去了两次了,检测说没问题

楼主:
查了两月,现在还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xZ轴系统
报警后,按复位键可以复位掉 。驱动未报警,应该没有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系统硬件有问题,我单位也碰到过,不定时的,你更改系统设置,驱动器报警高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那个参数……

网友E:
XZ轴驱动器是那两个白色的驱动器吧,仔细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运行中驱动器显示屏会不会灭掉

网友G:
伺服驱动器的报警是怎么给到系统的??会不会是伺服驱动器报警的信号线松动了??

网友H:
建议查两个方向:
1、系统主板电源供应(内部5V、12V、24V)是否稳定?滤波电容建议全部更换。
2、外部IO光耦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