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7):
做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包括8个轴,用松下的驱动器、汇川的伺服电机、PMAC运动控制卡还有力的采集等。现在想把这些设备以及相应的配电板都放到同一个机柜里。请问可以这样做吗?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A:
我记得6轴机械手控制柜也是这样设计的,做好屏蔽接地即可。

网友B:
用松下的驱动器、汇川的伺服电机

问下这样分开配比整套买的价格会不会贵些,就是松下的驱动器加汇川的电机比买整套的松下或者汇川会不会贵一些。

网友C:
松下的驱动器、汇川的伺服电机,这能配在一起用?
选用最好尽量统一品牌,特别是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D:
做是肯定可以做
但是你这样系统复杂度是不是太高了?

同一品牌直接用通讯总线或者成品电缆就能搞 你这个我觉得自己做线都麻烦 线错了排故更蛋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屏蔽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各位,不好意思,搞错了
是汇川的电机和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屏蔽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信号线加上磁环,信号线带屏蔽层并接外壳,所有设备的接地线用双色线连通。

网友E:
直接整套用汇川很方便,实际上生产中,汇川的八个轴安装在一个柜是很常见,很少遇到有干扰的问题,至于楼主的配置,没试过,估计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松下的伺服目前支持Ethercat  汇川主流也是Ethercat  PMAC不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线的时候看到原来的线缆上有装了磁环
配电板也装了EMI滤波器。
接下来准备把这些设备、线缆,以及配电板都迁移到新的机柜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