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最进用欧姆龙NJ+汇川伺服,一个轴伺服回原使用原点信号+Z相脉冲方式,碰到原点信号后这个Z相脉冲感觉走得太远,50-100mm左右,然后感觉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引起了我对Z相脉冲的思考,如果伺服走一圈是一个Z脉冲,那原点误差不是伺服一圈的周长了吗,感觉也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z脉冲代表电机一周的绝对位置
ab脉冲是增量

网友B:
一圈只有一个Z相脉冲,理论上你原点位置偏差在伺服电机一圈范围内,都能调整过来;
如果偏差超过一圈,那么整个偏差就是整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