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三菱Q系列PLC运行中突然停止,输出信号全无(监控查看输出条件满足但是输出Y不点亮)。错误4100信息。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怕是到期付款了。

网友B:
一个查看4100是什么错误
二个既然能看输出条件,那就直接强制输出看有没有动作--被说看的是设备厂家提供的输出条件哦。
三个问厂家

网友C:
4100是设备制造商自己自行编制的故障代码么?还是三菱PLC控制器厂家编制的故障代码?首先要找对故障代码编制商,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D:
输出信号全无,先PLC诊断下,看下报警信息原因,然后不是的话就找厂家了

网友E:
指令运算错误吧

网友F:
连接PLC,在在线模式下,点击诊断----PLC诊断,在点击报警代码,可以查看报警信息,点击报警信息,可以查看到异常位置。
4100应该是程序错误。

网友G:
可有红灯?没有的话可以先确认一下余款事宜,

网友H:
如果输出全无,且PLC故障灯亮起的话,监控程序吧,八成是数据溢出导致PLC停止运行了。

网友I(2022-03-21):
有指令错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