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配电柜总开关确定怎么配小开关?

网友A:
按容量算啊

网友B:
你每路多大负载,用多大的电缆,才考虑用多大的空气开关……

网友C:
按实际容量,少放点余量

网友D:
分路开关还是根据负载容量计算

网友E:
80%左右的裕量  经验值

网友F:
老师出题,学生回答?

网友G:
看各路负载,在选空开

网友H:
负载,距离,一般距离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