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西门子以太网通信指令PUT、GET、TSEND、TUSEND等都是通过REQ端的上升沿来触发数据发送的,上升沿触发的越快,数据更新的越快。我的问题是:REQ端能接收的上升沿的极限脉冲频率是多少?如何能找到数度更新快且传送质量又好这样一个平衡点的脉冲频率呢?

网友A:
自己测试,间隔多久发一次通讯稳定,其实不建议加快,最好是够用就行,因为你这时最快间隔通讯正常,后面硬件老化,交换机效率不高,可能你一开会死测试可以的间隔后面就会不行了。
我之前用三菱PLC(不支持简单CPU通讯的),套接字通讯,开始间隔2S交换一次数据,开始用着没问题,用久了后面就感觉不太行了,明显感觉信号交换不及时,设备卡顿,每次断电重启又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