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救~M241无法启动控制器

楼主(2021-10-18):
连接上设备,下载完程序,然后无法启动,一点开始按钮就这样,查了网关什么的都没问题
从来没遇到过,求救

网友A:
机器上的运行停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PLC,没接其他东西

网友B:
装SD卡,电池位置,那有个拨码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刚接触施耐德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