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我们激光设备是板管一体机,在扳机的时候机器没事,切换成管机的时候机器干扰太大,大师们我什么方法降低干扰

网友A:
先找干扰源,然后加措施,接地,隔离,等等

网友B:
哪些设备是切换成管机才工作的,就在这里面排查;

网友C:
先查到干扰原才能针对去解决,比如变频器,伺服电机,接地不良等……

网友D:
首先,你要确认接地、变频器等是否有问题,然后你使用在哪个环节时会有干扰,就从那里开始查

网友E:
我的通常做法是:1:所有的电机线和控制线,全部采用屏蔽线,屏蔽线不一定要接地,接地后可能干扰更大。2:加装电源滤波器:3:用更好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