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Q580的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1-10-18):
接修一台ABB ACQ580的变频器,同时报3个故障,
拆板后检查IGBT模块正常,电源部分供电正常,给板子独立上直流550V维修电源,上电还是报这3个故障,复位后无效,电流互感器HAIS150-P,供电5V,输出1.5V、3只电压都一样。
电流互感器HAIS150-P
故障现象感觉无从下手,没有检修思路了。哪位大师遇到过,请指导一下,不胜感谢了

网友A:
你都运行不起来,互感器为什么会有输出1.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只电压一样的,变频器是突然出现这故障,不可能3只霍尔同时出故障,电流检测MC33204运放正常,模拟测试过+—输入与OUT端的电压,拆除霍尔后MC33204运放3路+ -输入电压为0V,输出为0V。

网友B:
互感器没有问题,互感器还有个基准电压,因为单电源工作,肯定不能0A电流输出0V,平常都是2.5V输出,检查基准电压输出
看看传感器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天去测量一下,做个详细电压值再做回复

楼主:
MC33204
1脚1.48V、2脚1.48V、3脚1.48V、4脚5V、5脚1.48V、6脚1.48V、7脚1.48V、8脚2.43V、9脚1.48V、10脚1.48V、11脚GND、12脚1.48V、13脚1.48V
14脚1.48V
这是故障时电压值

楼主:
此机已经修复,霍尔坏了一只,主控板换了一块,问题排除

网友C:
有首有尾,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