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变频器驱动电压问题

楼主(2021-10-18):
u v w上桥的驱动电压不是都一样吗 为什么一个逆变模块里面 有两个不同的驱动电压
为什么 中间高 上下两边低

楼主:
u v w都一样

楼主:
这是炸完管子后的驱动电压 截止负压都一样

网友A:
你是运行中测的吗?

网友B:
求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运行中测的吗?
对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份图纸
论坛有啊的

楼主:
如果u炸管子 u相驱动电压会与其他相不同。但这是uvw都一样,靠近p n的光耦驱动电压都低,中间的都一样,这样现象很奇怪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行中当然上下桥会不一样,占空比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中当然上下桥会不一样,占空比互补。
你看我标红色的电压一致 黄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中当然上下桥会不一样,占空比互补。
你看我标红色的电压一致 黄色不一样
上桥一样 为什么一个模块内会出现两种不一样的电压? 7.2v 1.8v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供电电压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供电电压检查了吗?
光耦供电都一样 可是出来有的是7.2v 有的1.8v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看看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电阻;电容;光耦;电解电容;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插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