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搅拌的料有些粘稠度大,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不够,要怎么改参数?厂家说可以把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调大,这样会不会烧坏电机啊?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调大,也就意味着电机的安全系数降低,烧电机的概率增加、风险增大,但不一定会烧电机。

网友B:
你可以设置补偿力矩参数,低频时,力矩大点,如果不是矢量调频,还有就是改变V/F的关系,把F调小点比如最大频率为40HZ

网友C:
你要先测量一下【变频器上应该能看到】电机电流多大,如果已经达到额定电流,那建议你加大电机和变频器,因为这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D:
最根本的是搅拌机实际需求功率,搅清水和搅浆糊肯定功率不一样。要么加大电机和变频器功率要么减少物料装填量。

网友E:
变频器要选重载型,最好功率再放大一级;

网友F:
电机也得选大一号吧,

网友G:
这个状况不是考虑改变频器数据,而是要考虑给搅拌桨增加一个减速机,从而增加搅拌的扭矩,大粘度的物料搅拌通常是用低速大扭矩模式,不然你的物料在高速搅拌会发热

网友H:
你要把你的型号和实际电流都发上来呀,要不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I:
1-7楼都有道理,最好结合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