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防爆箱上面可以钻个孔,加个急停按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爆箱上面可以钻个孔,加个急停按钮吗???
一般自己钻孔加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认证.
加按钮的话,防爆箱要看是什么型式的防爆.如果是隔爆的,那需要加隔爆按钮;如果是增安的话,需要加有防护等级和符合电气性能的按钮...
总之,加按钮重新认证比较稳妥.

网友B:
不可以那样做,防爆箱经过国家授权机构检验发证过书,结构等都有备案,不可以随便更改结构。

网友C:
隔爆型防爆箱的除了内部元件可以动,其他的最好都别动;正压防爆型的涉及到厂家的电气仪表,面板仪表最好都不要动,有各种密封问题。

网友D:
有防爆的急停

网友E:
急停要防爆的可以

网友F:
不要在防爆箱上加了,重新买上一套防爆按钮盒带急停的那种。。单独引出去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