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ATV12变频器左侧三个指示灯同时闪烁和循环闪烁表示什么?

网友A:
我在官网查到过:

ATV12变频器左侧三个指示灯循环闪烁表示进入强制本地状态下的控制模式,此时不能修改参数,给启动信号后可通过面板上的旋钮直接调速;

ATV12变频器左侧三个指示灯同时闪烁表示进入强制本地状态下的编程模式,此时可修改参数。

长按ESC键2S,控制模式和编程模式可来回进行切换;

长按MODE键3S,可退出强制本地状态,进入到远程控制模式,此时三个灯都不会闪烁。

注意:

1、不要随意按模式键切为本地模式,有些版本无法切回,只能通过恢复出厂设置;

2、如果进入到强制本地状态修改给定和命令通道后,退出强制本地状态进入到远程模式后,再次进入强制本地状态后,给定和命令通道仍然是默认面板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