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 控制2台步进 用摇杆控制 进行XY轴运动 怎么写算法 机械结构如下图

楼主(2021-10-19):
电机上下左右动作正常 但是拖动滑台移动的轨迹不是上下左右 二是斜着运动

网友A:
标题问怎么写算法
说 上下左右动作正常 又说 移动的轨迹不是上下左右,而是斜着运动
是哪里斜了,看图片第一感觉就怀疑那条连杆的螺丝有没有锁紧。

网友B:
1看不明白

网友C:
这种两级运动的机械结构,也就是运动中又有运动的,用编程去解决还真不好解决的,普通的小型PLC对于运动控制算法(插补运算)支持不足,如果支持充足了,那主打运动控制的中型机还怎么卖?
所以,尽量改良机械工艺,不要让电气啥都干,简单的说就是想要奥拓的钱去解决奥迪的发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